inventor BOM表缩略图

楼主(2021-12-03):
      用inventor自带的BOM表导出的物料BOM表,里面有一栏是零件的缩略图,缩略图的背景色是零件最后一次保存的底色,在实际打印出来后,有浅灰色的底色,零件的缩略图会相对模糊,在最后一次保存前将背景色调成纯白色再保存,打印出来的缩略图就没有了底色了,零件图会显得很清晰。

     但是,每次保存零件前都要更改背景色非常的麻烦,若是不去更改背景色,就一直使用纯白色的背景色,眼睛会很疲劳。
     求教各位老师,能不能在任意背景色下保存的零件,导出到BOM表后的缩略图仍然是无底色的,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所以你可以单独保存一个装配文件,专门用来打印bom表的,这份装配文件的背景色设置成白色。以后有修改就覆盖这份文件,这不就快了吗

网友:
在首选项里面设置一下吧

网友(2023-03-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麻烦。

网友:
我已找到解决办法,用ilogic,明天有空传上来

网友:
解决缩略图背景的ILOGIC文件。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iOcXiE_5psz5jBtBQCtNg
提取码:asdf

网友:
楼下的网盘链接如失效,请复制以下ILOGIC代码。
'thanks for Autodesk rocky God giving me help!    The code comes from the official forum of Autodesk in the United States,by Curtis_W

'获取当前的颜色方案名称
oColorScheme = ThisApplication.ActiveColorScheme.Name

'获取当前配色方案背景类型
oBackGroundType = ThisApplication.ColorSchemes.BackgroundType

'更改为演示文稿(白色背景)
ThisApplication.ColorSchemes.Item("表达视图").Activate

'设置为使用一种颜色背景类型
ThisApplication.ColorSchemes.BackgroundType =BackgroundTypeEnum.kOneColorBackgroundType
Dim ooDoc=ThisDoc.Document
If ooDoc.DocumentType= kPartDocumentObject Then GoTo AA
Dim oAsmDoc As AssemblyDocument
oAsmDoc = This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
Dim oDoc As Document
Dim oRefFile As FileDescriptor

For Each oDoc In oAsmDoc.AllReferencedDocuments
        ThisApplication.Documents.Open(oDoc.FullFileName, True)

        For Each oSketch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Sketches
                oSketch.Visible = False
        Next

        '设置工作平面能见度
        For Each oWorkPlane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WorkPlanes
        oWorkPlane.Visible = False
        Next

        '设定工作轴能见度
        For Each oWorkAxis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WorkAxes
        oWorkAxis.Visible = False
        Next

        '设定工作点可见性
        For Each oWorkPoint In oDoc.ComponentDefinition.WorkPoints
        oWorkPoint.Visible = False
        Next

        '设置iproperty在保存时使用ISO视图
        oDoc.SetThumbnailSaveOption _
        (ThumbnailSaveOptionEnum.kActiveComponentIsoViewOnSave)

        '尝试保存
        Try
        oDoc.Save
        Catch
        '捕获错误而不做任何事情
        End Try

        '关闭文件
        oDoc.Close
Next
AA:For Each oSketch In ooDoc.ComponentDefinition.Sketches
                oSketch.Visible = False
        Next

        '设置工作平面能见度
        For Each oWorkPlane In ooDoc.ComponentDefinition.WorkPlanes
        oWorkPlane.Visible = False
        Next

        '设定工作轴能见度
        For Each oWorkAxis In ooDoc.ComponentDefinition.WorkAxes
        oWorkAxis.Visible = False
        Next

        '设定工作点可见性
        For Each oWorkPoint In ooDoc.ComponentDefinition.WorkPoints
        oWorkPoint.Visible = False
        Next

        '设置iproperty在保存时使用ISO视图
        ooDoc.SetThumbnailSaveOption _
        (ThumbnailSaveOptionEnum.kActiveComponentIsoViewOnSave)

        '尝试保存
        Try
        ooDoc.Save
        Catch
        '捕获错误而不做任何事情
        End Try

        '关闭文件
'        ooDoc.Close

'改回原来的方案
ThisApplication.ColorSchemes.Item(oColorScheme).Activate

'改变回原来的背景地面类型
ThisApplication.ColorSchemes.BackgroundType = oBackGround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