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位-配合面的形状和位置公差-疑问讨论

楼主(2021-12-03):
我有个疑问,这是机械设计手册上,推荐的形位公差,公差精度达到了3到4级精度,我感觉精度过高,实际上我用不到那么高得精度,如果我整体选用7级精度,我就直接按照7级的精度等级选取公差就行了吗,还是有其他方法选取

网友A:
使用轴承供应商的推荐公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轴承供应商的推荐公差就行

我看过SKF 的推荐公差,精度更高,我这一般场合

网友B:
设备精度是多少?取设备精度的六分之一。

网友:
要看你选定的轴承,这个主要和轴承配合,选用常用的公差配合。

网友C:
个人习惯:按标准绘图,允许车间让步使用,实测2-3个批次没有问题就可以下调精度了

网友D:
因为就应该这个精度,国内就喜欢凑和着用,所以你给调低了,装不上就你负责,你明白吗。

网友E:
你看错了吧?那是   圆柱度  ,不是直径尺寸公差,不算很高的。

端面一刀搞下来,也容易达到

网友:
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不要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就应该这个精度,国内就喜欢凑和着用,所以你给调低了,装不上就你负责,你明白吗。

一般都能装上,只是看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精度是多少?取设备精度的六分之一。

就是普通机床

网友(点评):
普通机床也有精度啊,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总要提前设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习惯:按标准绘图,允许车间让步使用,实测2-3个批次没有问题就可以下调精度了

单件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错了吧?那是   圆柱度  ,不是直径尺寸公差,不算很高的。

端面一刀搞下来,也容易达到

一般机床很难搞吧 ,要上磨床把

网友(点评):
你仔细查查圆柱度数据,再查对应等级标准。我大概翻了下,4级不大直径小于2um

网友F:
看来你没看机械设计手册,书上序就说了,表中的数据是专家们大量的实验的经验值,具有参考价值,推荐使用;
而且,机械行业的国家标准大部分是推荐 GB/T而不是强制GB

网友E:
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2篇第3章第5节

网友:
一般要求不高的话,方便安装正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没看机械设计手册,书上序就说了,表中的数据是专家们大量的实验的经验值,具有参考价值,推荐使用; ...

这个我知道,形位公差是实验出来的统计数据,但是一般人不可能有那么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经验,要么就是抄前人的图纸,除非是同类产品,但是对于非标开发来说,有个推荐数据,就相当于有个标准,一般不会出错,我感觉乱标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2篇第3章第5节

我问了加工师傅,多半要上磨床,普通车床一般搞不定,除非特别好的普通车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形位公差是实验出来的统计数据,但是一般人不可能有那么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经验,要么就是抄 ...

请把“感觉”去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人,轴承不管基轴还是基孔,我都是闭着眼睛按照h7/G6和H7/g6标的,其他的自配的轴和孔,基本上给1个丝的公差,毕竟做的东西也没什么精度,精度高了,总监审图都过不去,后来索性最小配合都按1个丝;不重要场合,不给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把“感觉”去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人,轴承不管基轴还是基孔,我都是闭着眼睛按照h7/G6和H7/g6标的,其 ...

哈哈,有就行了对不对

网友G:
了解什么叫形位公差吗?按照GB/T1184-80,以80到120为例,你说的3级是1.5,4级是2.5,跟你截图的哪个数据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了解什么叫形位公差吗?按照GB/T1184-80,以80到120为例,你说的3级是1.5,4级是2.5,跟你截图的哪个数据对 ...

这是截图,机械设计手册上看的

网友H:
这种有些偏高了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有些偏高了啊,要求

你是怎么标注的,数值是怎么选取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精度是多少?取设备精度的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这个是个人经验还是什么手册上写过?

网友(点评):
算是个人经验吧,真要说手册上提过,可以参考《机5》成大先的第三卷,719页,里面提到了丝杆轴向变形,这个就是采用比例关系估算传动精度,1/3-1/5. 其次,VDI3441里面的案例,也差不多是1/4-1/5的样子。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的设备精度范围在1/4定位精度及重复定位精度一下,可以确保98%的产品是合格的。毕竟影响产品精度的因素很多,不单单是设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