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的扭矩问题

楼主(2021-12-03):
一个轴,左右两端受到相同的扭矩100Nm,方向相反,根据材料力学,截面法,可以求得轴处处受到的扭矩为100Nm

但这是特殊情况。比如左端受到100Nm的输入,右边的负载扭矩只有20Nm,请问这根轴受到的扭矩是多少啊。。。???

Ps:这根轴肯定是不平衡了,会转。

例如:图中轴一轴二哪个受扭矩更大??

补充内容 (2021-12-7 14:48):
问题看似简单也包含了很多小知识点,虽然有些高(瘪)手(三)不愿意赐教,但是社区大部分大侠还是侠义心肠。谢谢大家~

网友:
game over

网友(点评):
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呗。。。咋还over了。。。

网友:
输入是由负载决定的吧,你输入100怎么来的。就好比你可以举起一百斤的物体,难道举个鸡蛋你就迷惑了。

网友(点评):
减速电机额定输出扭矩100Nm,通过联轴器过来的。

网友(点评):
额定输出是说系统可以输出,就想你开车不一定要开260码对吧。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可就图中而言,轴受扭矩是多少呀。。。

网友(点评):
如果两个摩擦轮是一个系统,联轴器的负载就是20NM,如果摩擦轮是独立的两个系统,就是40NM了。传动比是1的话。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摩擦轮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传动比就是1。那就是40Nm啦

网友A:
你回头翻翻高中物理

网友(点评):
大侠,知识并没有高中初中之分。大侠可以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图中轴的扭矩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吗?

网友:
这岂不是要失速了?

网友(点评):
大侠所说的失速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B:
这个也出来问吗,先看下机械设计二级减速机的课程设计吧,这个是基础了不然怎么搞机械设计呢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能够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相信你的理解也是很牛掰的。

网友(点评):
你觉得他上过大学么?

网友C:
减速电机额定输出扭矩100Nm,是它的上限,末端没有负载,它的扭矩就是0!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觉得如果没有负载扭矩是0.可是扭矩是0,咋转起来的,又有点不解了

网友:
联轴器输入的功率能计算出来,从联轴器到轴一,再到轴二的功率只差机械效率,也就是说轴一,轴二的功率也能计算出来,,在通过各轴的转速就能计算出各轴的扭矩。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不是末端没负载扭矩是0,按您所说功率求出来对应的是最大扭矩。设计轴就是按照这个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减速电机额定输出扭矩100Nm,是它的上限,末端没有负载,它的扭矩就是0!

“额定”输出不是上限,上限基本都高于额定,启动力矩比额定力矩高多了,额定,是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参考结果,一般不建议持续工作状态下超过该值。
短时工作超过额定值,是经常存在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咱先别管输入怎么样呗,简化成恒扭矩恒功率。我是想知道,图中两根轴的扭矩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期待大侠回复一下~

网友(点评):
每个时刻每根轴传递的扭矩与那个时刻的转速和功率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负载扭矩20Nm

网友:
轴一和轴二之间的是什么,链轮吗?如果是链轮那么对于联轴器输入扭矩来说,输出不是有两个吗?链轮和摩擦轮的,我不太明白,如果把轴二单独分离出来,三个地方受扭,图上有三个键槽。它如果能转动应该必须保持受力平衡,要不然要么加速要么减速,输入扭矩大于输出加速,反之减速,相等匀速,个人拙见!

网友(点评):
对,该处结构是1:1传动的链轮。输出确实是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定”输出不是上限,上限基本都高于额定,启动力矩比额定力矩高多了,额定,是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参考结 ...

轴1、轴2正常运转达到匀速以后,两者承受扭矩应该一致(两个轮旋转方向相同,不知道是怎样的具体驱动结构),启动前,轴2扭矩稍稍滞后轴1,运动平稳后就基本一致了,扭矩是20N*m
负载扭矩起决定作用,而不是输入扭矩。启动扭矩大于20N*m,但具体多少,跟启动的加速度有关。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回复,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出来问吗,先看下机械设计二级减速机的课程设计吧,这个是基础了不然怎么搞机械设计呢

这位@sunbetterwu 也是搞笑,咨询个问题,想回答就回答。不想回答就悄悄的就行。咋滴,你是博士生导师还是两院院士啊,显摆啥呢。低能

网友(点评):
哎呦,我就显摆了,你能奈我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回头翻翻高中物理

从你这种说话的语气推断。你的家庭关系一定不和睦,夫妻沟通,子女沟通是个难题。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呵呵,俺是学心理滴,咨询你个机械问题么,还生出优越感来了。
你爸妈生你出来是不是忙着工作没教导过你啊。你孩子是不是有啥也不和你这种性格的人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你这种说话的语气推断。你的家庭关系一定不和睦,夫妻沟通,子女沟通是个难题。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

你爱学啥就学啥,跟我有啥关系,我家庭合不合睦你知道?我看你就是个跳大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爱学啥就学啥,跟我有啥关系,我家庭合不合睦你知道?我看你就是个跳大神的

见微知著罢了。肝肺八成有结石,注意点吧。大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微知著罢了。肝肺八成有结石,注意点吧。大高手~~~

呵呵,我看你肾有问题,赶紧检查下吧,别得尿毒症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