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模锻的专家,亲看看此图合理性,可有改进的地方?

楼主(2021-12-03):
了解模锻的专家,亲看看此锻坯图的合理性,材料40Cr,可有改进的地方?现在问题车间反应内孔余量偏大。

楼主:
括弧内尺寸为最终加工尺寸,括弧外尺寸为锻坯尺寸。

网友:
最终加工是指模锻还是指切削加工

网友:
阳角可以偏大,阴角可以偏小,增大成型过程中溢料的空间,保证成型质量;

毛坏与成品之间尺寸,如果能满足成型要求,尽可能小,
一方面容易成型,溢料处理在设计上也好处理,同时也节约机加工时间;

网友:
拔模角开口尺寸余量不需要留那么大;

网友:
内孔单边留2个就行 拔模也小点

楼主:
衷心感谢以上专家朋友们的建议!!

网友:
设计模锻零件时,应根据模锻特点和工艺要求,使零件结构符合下列原则。

网友:
毛坯做成帽子型,内孔79/86处不留余量或者留2-3mm(直径),根据粗糙度和同轴度决定。
小端封闭,厚度10-15。
长度方向,小端面2mm,大端面4mm,法兰小端侧3-4。
外径3-4mm。
2道序成型。
一道压型,法兰部分成型
二道反挤,小端长度成型。
冲头小端有20-25长的5度斜面。

网友(2025-06-25):
贵州遵义航天路某大型航天机械工厂招聘模锻工程师,技术经验合适薪资可谈,入职缴纳五险一金。详情咨询+简历投递:moona.chen@dlrh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