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靶胶上面的气泡(2)

楼主(2021-12-03):
靶标胶上面的气泡 http://www.cmiw.cn/thread-1035943-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靶标胶上面的气泡

接上次标靶胶上面气泡的问题。

一个小小的玻璃上面加工了一个0.5mm的圆环槽,然后用AB胶水混合后滴在上面。凝固后用高倍相机拍摄后发现圆环槽里有气泡。

就这个问题公司开了不知道几次会议了,从上到下传给我的办法十几种,没有一种有啥用。可能不是办法不行,我个人建议换个滴胶的人,而不是换个办法。

群里大佬说过抽真空的问题我正在想办法能否争取到这种设备。

最后:气泡的问题还是解决了。哪里有气泡就用针戳破,接着用胶重新覆盖。费时间,费人。

补充一下:请问用真空箱能否去除比较稠的液体里的气泡的?

网友A:
个人分析:
1.玻璃在点胶时,玻璃温度是多少;如果玻璃和胶水有温差,也容易起气泡;
2.A胶和B胶混合时的速度,如果点胶阀的精度不够,在两个胶混合时,就有气泡;
3.混合后胶水的粘稠度;胶水越稀,越不容易拉丝,就越不容易产生气泡;
4.混合后点胶机的速度,如果混合料比较稀,速度快,就应该不会有气泡,反之,比较粘稠,而且速度慢,就越容易就像粑粑一样,堆到一起,就会产生气泡;
5、玻璃槽有没有清洁干净,如果不干净,也有气泡;就这个玻璃而言,如果表面洁净程度不一样,流体的流动速度就不一样,这样就产生了气泡;
建议是;
玻璃槽清洁一遍,用进口的好一点的点胶阀,人工多操作几遍,最好是工程师操作几遍,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光看产线反馈上来的报告,问题会解决,但不会从根本上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分析:
1.玻璃在点胶时,玻璃温度是多少;如果玻璃和胶水有温差,也容易起气泡;
2.A胶和B胶混合时的 ...

首先我们没有点胶机……

网友B:
还真有你们这样做事滴,胶的问题不找供应商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我们没有点胶机……

没有点胶机你们怎么点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胶机你们怎么点胶的??

有个简易的打胶设备,类似于手动把AB胶打出来,然后自己拿跟小圆棍搅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你们这样做事滴,胶的问题不找供应商解决!

木有用的啊,一个标靶胶水,你就算换其他厂家也一样的。后期搅拌也会产生气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用的啊,一个标靶胶水,你就算换其他厂家也一样的。后期搅拌也会产生气泡

这说明,你们选择的产品不合适。
一是找有技术实力的供应商,多沟通,能否改进配方,满足要求。

二是,寻找其他途径。你们自己当初开发产品,选择方法就错了!

网友:
找个心细的工人,仔细操作。

网友C:
消除气泡方法有二,其一为真空破气泡,其二是离心消泡机消除胶水气泡后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简易的打胶设备,类似于手动把AB胶打出来,然后自己拿跟小圆棍搅拌。

1,lg18929337313   联系一下这个人,点胶机人家做得多,遇到的情况也比咱们多,咨询一下;2,换个胶水吧,让供应商推荐一下胶水,有几个胶水的供应商,我把备注改了,暂时没找到,等我找到了,发给你;

网友:
加温加压脱泡,有专门的脱泡机,了解一下

网友D:
就你现在的人工打胶,很难保证一致性的,胶水是一方面,打胶的也要专业一点,

网友E:
有时如果遇到各种办法都不能解决,只有从源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除气泡方法有二,其一为真空破气泡,其二是离心消泡机消除胶水气泡后再用。

可以买个真空桶,淘宝也不贵。离心消泡机第一次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如果遇到各种办法都不能解决,只有从源头解决!

哪个是源头?是不是应该把人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现在的人工打胶,很难保证一致性的,胶水是一方面,打胶的也要专业一点,

加工打胶一个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个简易的打胶设备,类似于手动把AB胶打出来,然后自己拿跟小圆棍搅拌。

肯定要用专业设备点检,和混合;人工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要用专业设备点检,和混合;人工的哎!

小公司,推脱责任倒是每个人都有一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公司,推脱责任倒是每个人都有一手

所以只能找厂商,胶喷涂厂商,胶水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