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对装配体进行有限元分析,个别材料的零件屈服强度怎样查看

楼主(2021-12-03):
在workbench中分析装配体,装配体由7075、橡胶、碳纤维、碳钢等多种材料的零部件组成,进行分析后,仅出现一个仿真结果,这个结果是代表所有材质总体的屈服强度吗?
那如果单独提取某个零件(比如橡胶的、碳钢)的零部件,查看其屈服强度,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在结果中不同颜色部位对应相应的数值,不管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结果中不同颜色部位对应相应的数值,不管材质。

没理解

网友(点评):
显示的不就是应力云图吗,你需要的难道不是应力分布吗

网友:
虽然不会用,但我知道左边图框中的颜色是对应你模型颜色的

网友:
楼主概念有误吧?屈服强度是指某种材料的屈服强度极限,这个结果求的是等效应力。如果需要查看某个零件的新插入一个应力结果,然后目标那里直接选关注的零件就行了

网友:
|灭嘎嘎发表于 12-04 08:16楼主概念有误吧?屈服强度是指某种材料的屈服强度极限,这个结果求的是等效应力。如果需要查看某个零件的新插入一个应力结果,然后目标那里直接选关注的零件就行了
如果需要知道某个材料的屈服强度,到材料里打开看一下就有

网友:
这种都是在后处理里面查看的,如果有地方超过屈服强度的,会高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