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摩擦阻力系数计算步骤

楼主(2021-12-04):
求助摩擦阻力系数计算步骤

网友A:
EXCEL编好方程式,用模拟分析里单变量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编好方程式,用模拟分析里单变量求解

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

Excel的”数据“-”模拟分析“-”单变量求解“,可以设定目标单元格的目标值,求解另一个单元格的可变数值。另外,阻力损失相关的系数,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手册查到经验值,不用单独计算的

网友B:
相对静止(无滑动)时的摩擦力是静摩擦力,静摩擦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近似等于滑动摩擦力)只要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静摩擦力f=外界拉力F。相对滑动时的摩擦力大小为f=μ FN。其中μ 是二种物体接触面之间的防磁摩擦因数。FN是二个物体之间正对的压力。
一般都是计算摩擦力,系数不都是查设计手册所得吗?

网友:
把问题背景交代下吧,看公式好像是指流体的流动时摩擦阻力系数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静止(无滑动)时的摩擦力是静摩擦力,静摩擦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近似等于滑动摩擦力)只要是在这个范 ...

风管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对静止(无滑动)时的摩擦力是静摩擦力,静摩擦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近似等于滑动摩擦力)只要是在这个范 ...

最大静摩擦力是远远大于滑动摩擦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