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工况下的滚轮材料选择

楼主(2021-12-04):
有一组滚轮,在水平静态下可以承受物料的重力,在与水平面成一定夹角时,可以快速的将物料滑落,耐磨
最关键的一点是滚轮的材质一定要轻!!

网友A:
耐磨塑料?POM、MC尼龙、PEEK。。。?

网友:
流利条,淘宝搜,大把的

网友:
一般都是蓝色的MC901做滚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磨塑料?POM、MC尼龙、PEEK。。。?

橡胶行不行

网友:
材料要轻,那用尼龙吧

网友:
尼龙或者POM,中间钻孔,直接安装轴,摩擦系数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