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材料选择

楼主(2021-12-04):
产品是塑料亮面,自动抓取时候很容易被夹爪划伤,现使用的是PU聚氨酯材料进行包胶,硬度是肖氏70度,夹取时候依然会使产品产生划痕,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材料?

网友A:
是个亮面,为啥不用吸呢?
如果太重,
抓手的聚氨酯硬度降低试试,聚氨酯肖氏30度,

网友B:
夹爪闭合时,两爪的间距,略微小于产品就好。
还有2楼说的那样,胶有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亮面,为啥不用吸呢?
如果太重,
抓手的聚氨酯硬度降低试试,聚氨酯肖氏30度,

不用真空吸是因为抓取后要按压安装;聚氨酯太软的话无法加工

网友(点评):
抓取后按压,可以试下硅胶材质,硅胶开模成型,也不贵,多少度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爪闭合时,两爪的间距,略微小于产品就好。
还有2楼说的那样,胶有很多种。

产品位置不确定,可能有个1-2mm左右偏移
胶有很多种,所以问下有没有用过的合适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真空吸是因为抓取后要按压安装;聚氨酯太软的话无法加工

不用加工,包胶,太软的只能包胶,,
里面是铝或者钢件,外面是聚氨酯包胶;
如果不重的话,你还是做一个吸嘴吧,

具体如图(手头没图,大概画个示意图,明白意思就行了):

网友:
之前我们用过3M的硅胶板,那是一种乳白色的胶板,挺柔软的,不会伤产品表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产品位置不确定,可能有个1-2mm左右偏移
胶有很多种,所以问下有没有用过的合适的材料

和产品放置精度没关系的,产品放置精度低,夹爪松开时的距离够大就行。

简单说,松开的时候夹爪距离比产品大多一点,夹紧的时候夹爪距离比产品小一点点(小太多就会夹伤物件)。

还有就是增大夹爪和物件的接触面积。

物件还要按压的话,不要单靠夹持力,物件和夹爪中间有一个可以顶靠的受力面积。

网友:
硅胶、硅橡胶

网友:
上个产品的照片看看,说不定会想到很多办法的

网友:
找更软弹的包胶

网友C:
淘宝买海绵胶带,你说的应该不是伤,是不是痕迹? 我之前一个化妆品也是黑色高亮的需要做压合,压头上包了好几层无尘布,算做易耗品,几天换一下客户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产品放置精度没关系的,产品放置精度低,夹爪松开时的距离够大就行。

简单说,松开的时候夹爪距离比 ...

有加顶部受力的PU块,现在夹爪是不会弄伤产品,主要是上面的压块与产品摩擦导致划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海绵胶带,你说的应该不是伤,是不是痕迹? 我之前一个化妆品也是黑色高亮的需要做压合,压头上包了好几 ...

有细微划痕,现在有部分其他机构也是你这样做的

楼主:
就是想找这种材料,之前选硅胶,加工厂说太软加工不了

网友:
PEEK材料不会产生划痕

网友(2023-11-21):
引用 楼主:
有细微划痕,现在有部分其他机构也是你这样做的

上图看看,一图胜千言

网友:
直接在夹具上贴毛毡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