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被击穿吗?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4):
图中黄色工件是一个外丝接头,洋红色工件是一个弯头。
黄色工件里面是研磨溶液,溶液里有金属颗粒,而且还是超高压液体。压力大概500-2800公斤左右。
黄色工件的出水口只有直径1MM,领导说这像一个刀。时间久了会把那个洋红件击穿的。
洋红件是不锈钢接头,黄色件也是不锈钢的。
请问,时间久了会不会被击穿?有什么方式避免击穿?

网友A:
光这句话
“黄色工件里面是研磨溶液,溶液里有金属颗粒,而且还是超高压液体。压力大概500-2800公斤左右。”
你这个弯头就用的不对;
就只是高压液体,这个弯管都不该用;
更何况里面还有金属颗粒;
这就是个水刀 啊,
赶紧改设计吧,

网友B:
你这和水刀大同小异嘛。你的领导说话算保守含蓄的了。你这结构,不用时间久,2天的时间不到,就射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这句话
“黄色工件里面是研磨溶液,溶液里有金属颗粒,而且还是超高压液体。压力大概500-2800公斤左右。 ...

怎么改啊?你倒是帮忙想个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和水刀大同小异嘛。你的领导说话算保守含蓄的了。你这结构,不用时间久,2天的时间不到,就射穿了!

 ...

那怎么办啊?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点评):
不能说是方案,可以说是改善的方向吧:让小孔离弯角的距离,尽可能的远!

网友C:
如果只是想转90度喷射,直接改黄色的零件,在左下方向处打一个孔。中间的孔不要打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啊?你倒是帮忙想个方案啊

具体结构具体分析吧,你这都没说用途,都给不出好的建议的,
反正能直走就不要拐弯,
要么就是把动力源加在头部,这样后面供料,头部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想转90度喷射,直接改黄色的零件,在左下方向处打一个孔。中间的孔不要打穿

没有看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结构具体分析吧,你这都没说用途,都给不出好的建议的,
反正能直走就不要拐弯,
要么就是把动力源 ...

一个管子前后两头都是这样的结构。图中是后面的结构图。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那么原来的前端就要面对被击穿的问题了。
弯管是要走的。因为还有其它原因导致它只能走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管子前后两头都是这样的结构。图中是后面的结构图。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那么原来的前端就要面对被击 ...

如果只能走弯管,那么黄色这边改成粗管弯着下来,然后横向出口位置再把出料口变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管子前后两头都是这样的结构。图中是后面的结构图。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那么原来的前端就要面对被击 ...

没懂你的设计,为啥要黄色和紫色相接呢?而不是直接黄色拐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的设计,为啥要黄色和紫色相接呢?而不是直接黄色拐弯?

黄色直接拐弯的话你那个1MM的孔怎么加工?铸造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直接拐弯的话你那个1MM的孔怎么加工?铸造出来吗?

买个高压管吧,定做一个高压管,紫色90°那部分如果是折弯的也不行,
而且;
黄色内径1mm,紫色内径3mm都有了,干嘛要在黄色那块那么小呢?

网友:
管道里面不能做一个大的斜倒角吗?

网友(点评):
正有此意。只是感觉还是解决不了影响。

网友D:
关键看流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看流速

对对的关键还要看单位流量。

网友:
是的,弯头处会击穿

网友:
这是水刀,不能拐弯。直接把黄色的头向左倾斜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