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有空气排出方法

楼主(2021-12-04):
油桶到涂油头的透明油管会出现气泡等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检查出来,同时将管内空气排走(油管较长)

网友A:
组织社友,让舍友一人一口用嘴吸

网友(点评):
你来给大家打个样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织社友,让舍友一人一口用嘴吸

你要笑死我们吗

网友:
你来的早 ,你先吸口大的

网友:
能不能用加热的方法,把气泡给赶出来。

网友B:
不漏液自动排气阀

网友(点评):
啥原理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C:
换个流量大点的油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漏液自动排气阀

网友:
用油泵吸油,把油管内的气体撵出去。

网友:
在要排气的位置做个高点放气口,如果有气就在这里进行排出,我看楼上发的不漏液自动排气阀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对,支持6楼、10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漏液自动排气阀

这阀有剖面图吗?也许可以自制一个,满足特殊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阀有剖面图吗?也许可以自制一个,满足特殊要求

上网搜供应商网站都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漏液自动排气阀

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流量大点的油泵

现在是用将油桶置于一个密封的桶内,直接气压控制,将油压出,类似 YAMADA的油桶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漏液自动排气阀

油管内的油属于粘度很高的润滑脂,不是那种流动的液体,这种情况能使用吗?

网友:
学习一下,
如果要简单的话,弯管最高点装个普通阀门就行,只是纯手动控制容易把液体顺带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