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 天圆地方怎么画的

楼主(2021-12-04):
画两个长方形,放样,抽壳,边上的尺寸是斜的,量出来都7mm了。

实际应该不是这么做的,应该是CAD画的这种 折板的样式。

网友:
放样的折弯你不知道吗

网友(点评):
人知道就不会问了啊

网友(点评):
人知道就不会问了啊

网友A:
sw天圆地方不就这样画?

网友(点评):
楼下5楼画的才是真正的天圆地方。

网友B:
如图

网友(点评):
天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天圆地方不就这样画?

写错了  天方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

写错了  天方地方

网友:
这个用钣金折弯来画,可以的

网友:
天方地方都是用四块板焊接而成,所以你建模也应该如此

网友:
你最好先搞清楚现场工艺。

网友:
放样折弯吧

网友C:
画两个矩形草图,倒圆角,同方向的一条边同位置开个小口,钣金-放样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两个矩形草图,倒圆角,同方向的一条边同位置开个小口,钣金-放样折弯

牛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