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dworks 支持双通道内存吗?

楼主(2021-12-04):
已经基本断定,关于SW的运行环境的要求:
CPU单核的频率要高,有利于建模的速度,多核心在建模这一方面没有优势
但是关于内存总是报警问题,挺头疼的,资源管理器中显示使用一半,似乎只用了一个内存条
显然这个问题有问题?
各位老师是否知道了解SW的对双通道内存的是否支持的?

网友:
内存是要插固定槽才可以组成双通道的,不能随便插,这个看主板

网友:
另外生产力方面,多核心是有用并且关键的。

网友:
之前我新增加一个内存条后电脑基本都很正常,经测试内存条是真的,也组成了双通道;但就是solidworks2016运行缓慢到没法用的程度。。。

网友:
我之前是16G内存条,有点卡,加到32G,不怎么卡了

网友A:
内存就是要加大就好了,这软件真的是吃内存,怎么优化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就是要加大就好了,这软件真的是吃内存,怎么优化都没用

直接32+32G吗,钱包吼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32+32G吗,钱包吼不住

单位加吗?

网友:
这个配置还断不了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