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神,关于ppu机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2-04):
    设备上用了ppu机构,但是发现伺服电机并不能有准位置,目前是闭环控制,0.4kw的台达伺服电机,机构第一次用,想请教各位这种机构,在设计,装配,调试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拜托了!

楼主:
这是机构图片。

网友A:
是控制有问题还是机构有问题,这个要确认好。

网友B:
我的设备商也打算用到PPU结构,目前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机带两个凸轮旋转;另一种是像2#的这种来回摆;
老板说来回摆电机启停,节拍不够,想用调速电机恒速带凸轮运行;这两天照着抖音抄,越抄越发现这玩意并不是那么简单,
所有PPU,动作分解成水平来回跑和竖直方向的上下跑,水平就是跑位形成,竖直就是抓取的行程,
如果用二楼的这种,电机来回摆就可以了;
如果云凸轮的,只是匀速旋转就可以,具体动作是交给两个凸轮的;

网友C:
不会吧,PPU感觉精度还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控制有问题还是机构有问题,这个要确认好。

你好,排除了干扰,控制的话就是正常的伺服电机发脉冲走位置,因为没做过,不知道这种机构有什么问题,精度,要求怎么样的。特别是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备商也打算用到PPU结构,目前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机带两个凸轮旋转;另一种是像2#的这种来回摆;
...

是的,不是那么简单,现在位置跑不准很头疼。还没达到中档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PPU感觉精度还行的啊。

因为没有做过,所以不太清楚精度这方面怎么来要求。

网友:
“发现伺服电机并不能有准位置”?什么意思?

网友D:
机构槽型和电机控制不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构槽型和电机控制不配。

谢谢,问下这个台达0.4kw的伺服电机,带1.30的减速机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构槽型和电机控制不配。

您值得电机控制是什么?

网友:
真有钱  买标准PPU,都是配普通的调速电机

网友:
机构就是结构合理性的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