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简易的办法区分7075和6061

楼主(2021-12-05):
如题,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又直观的办法可以区分两种材料?谢谢。
我之前用刀片划过感觉7075确实硬一些,但是这个只能是自己感受没法展示给异地的人看,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直观的办法来区分呢?谢谢

网友A:
我顺带问一个,有一年做一个加工件,材料7075,要求氧化效果是阳极硬质,最后的效果是金黄色,有人说7075氧化出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顺带问一个,有一年做一个加工件,材料7075,要求氧化效果是阳极硬质,最后的效果是金黄色,有人说7075氧 ...

很好看呀,7075阳极处理后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顺带问一个,有一年做一个加工件,材料7075,要求氧化效果是阳极硬质,最后的效果是金黄色,有人说7075氧 ...

我们的处理出来跟普通的6061颜色差不多,所以我感觉是不是他们用错了料,问他们也不承认。

网友(点评):
那就有问题了,7075,硬氧偏金黄,6061硬氧偏灰黑(感觉像黑褐色),7075本色也轻微偏黄,而6061本色偏白

网友B:
我这里就是用硬度计,6061洛氏硬度计打不出, 7075t6上次同事去打了说有20多度

网友C:
|hl90发表于 12-05 12:11我顺带问一个,有一年做一个加工件,材料7075,要求氧化效果是阳极硬质,最后的效果是金黄色,有人说7075氧化出来就是这样的,

一般阳极氧化是白色(银白色??),当然也可以做其他的颜色,譬如黑色。图纸上可以要求颜色

网友:
从外观上简单没办法区别吧,除非做理化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阳极氧化是白色(银白色??),当然也可以做其他的颜色,譬如黑色。图纸上可以要求颜色

一般要求都是本色阳极,但是这个7075回来是金黄色,人家说7075氧化后就是金黄色的,
6061我知道,要啥颜色可以染啥颜色;
就7075弄得有点……

网友:
重量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就是用硬度计,6061洛氏硬度计打不出, 7075t6上次同事去打了说有20多度

我看资料说7075的硬度比6061硬很多,没想到可以用洛氏硬度计打,那我去找找这个硬度计,谢谢

网友:
用一个简易的手持硬度计,便宜,操作方便。6061-t6的硬度HB90多度,7075-t6的硬度有HB145°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就是用硬度计,6061洛氏硬度计打不出, 7075t6上次同事去打了说有20多度

用洛氏硬度计打铝件也是利害

网友:
用电子硬度测量仪可以检测出来的。

网友(2022-01-23):
一般要求都是本色阳极,但是这个7075回来是金黄色,人家说7075氧化后就是金黄色的,
6061我知道,要啥颜色可以染啥颜色;
就7075弄得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