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复制问题

楼主(2021-12-05):
画了两个圆 想复制到旁边的点上

点复制,并加上保留几何关系

复制出来 一个约束都没有

网友:
直接ctrl+c或ctrl+v也可以。

网友(点评):
楼主是问复制后为什么没有保留几何关系

网友A:
试验过了,复制后可以保留几何关系。你原图显示几何关系了吗,明显是你把显示几何关系的选项给关闭了

网友B:
还有这高级功能。看来我现在用的inventor 真的逊色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高级功能。看来我现在用的inventor 真的逊色了一些。

我以前也会INVENTOR皮毛,现在转CREO了。你要更高级肯定更高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过了,复制后可以保留几何关系。你原图显示几何关系了吗,明显是你把显示几何关系的选项给关闭了

找到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复制的时候  要带上尺寸  尺寸也得拖进去  出来的就是带尺寸的   但是  我明明定到一个点上了   但是那个点确没约束到   我还得 手动再拖一遍定到那个点上    不知为啥............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整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