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分析问题:矩管和槽钢哪个抗弯性能好?

楼主(2021-12-05):
各位大侠,最近牵扯到一款横梁的选型问题,第一次摸索这种分析软件,没看懂这个MISES应力最大值是个啥意思.....是不是最大值越高说明抗弯性能更好?

如图,长度都是2.3米,中心施加的力和支撑位置也是一样的100kg,两款材料重量也差不多都是93kg左右. 一个是28C的槽钢,一个是100*200壁厚10的矩管.

网友:
材料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肯定矩形管大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得对

网友A:
inventor。里面还有一个功能是 已知负载 选型材得。

网友:
看看最大变形是多少?另外,结合材料力学的内容算下抗弯截面系数。

网友:
应该受到的应力越小越好

网友:
不是应力越小越好,应该看抗弯截面系数,也就是看位移,刚度问题看位移的,应力用于分析强度,你是两种材料,屈服强度不一样。看应力大小好像没什么意义,除非两者屈服强度一致。

网友:
如果就是要抗弯,应该立着放置才对,正常就是看型材的抗弯截面系数

网友B:
直接看位移那项,就是变形量。

网友:
如果材料一样,厚度一样,截面的长宽一样,肯定是矩形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entor。里面还有一个功能是 已知负载 选型材得。

请问大侠,在哪里可以找到? 可以截图示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位移那项,就是变形量。

感谢大侠,我把力从100kg改为500kg后重新模拟了一下,然后看位移那栏,确实矩管变形比槽钢要好.

网友:
你分析的这两种型钢肯定是方管要好的多。不过承受弯矩的结构我们一般用H型钢,既能减轻重量又能省一部分成本,就100*100的H型钢都要比你所说的槽钢抗弯性能好。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自己去查啊  里面都有抗弯截面系数的  翻个书有那么难?

网友:
肯定槽钢,
1、材质问题
2、抗弯,不是单纯的强度。
3、这个载荷方向也有问题。槽钢一般好像是侧面承载。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应力越小越好

网友:
楼主 这是啥软件 方便说下吗

网友(点评):
inventor自带的

网友:
抗弯性能是由截面惯性矩来决定的,截面惯性矩大的,抗弯性能好,可以自己动手算或者查表

网友:
看抗弯模量,很多软件能直接看,CAD都可以

网友:
这是啥分析软件啊?有下载链接么

网友:
红色的位置是应力集中区,那个地方会产生材料失效的风险!

网友:
槽钢正常不是立面受力吗?

网友C:
纯抗弯性能最好的是工字钢

性能对比

性能对比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这个比较一目了然,请问哪里有清晰版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抗弯性能最好的是工字钢

专门又去找了20b的工字钢模型,同样2300mm长度,同样的固定位置,同样的500kg,
位移量果然小了很多,而且20b的米重才31.1kg, 而原来的100*200壁厚10的方管米重要40+

网友(点评):
这个是论坛里的资料《机床大件焊接结构设计》,不过威望大概需要120左右。好书,比较系统的讲解了结构件的设计思路及设计经验,公式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