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损过快

楼主(2021-12-05):
316不锈钢的材料
是切割出来的材料,外圆都表达了纹,还有切割的一条突出的用光;
外径142mm 逼真138mm 长度吸引车掉2mm刀刀的非常快,就是做了几一个就不行了,司机过失是快餐厅的事吗?

网友A:
可能是刀具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程序的原因,比如,工艺参数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B:
毛坯下料是光纤激光切割吧?切割的引线怎么没画好吧

网友C:
可能是由于切割引起表面冷硬的原因

网友D:
外圆面热处理了,得用两把刀,一粗一精

网友E:
建议换个槽型,同型号住友刀片的话,你换个MU或者EM槽型的试试,涂层你可以再试试AC6030M,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刀尖圆角再加大一些,选择1.2圆角,剩下的就是看切削参数了。

网友F:
刀尖圆角选1.2-1,6的。磨损的刀具照片发一下看看。

网友G:
刀具选择问题,刀片应该选择粗加工专用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刀具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程序的原因,比如,工艺参数设置的不合适。

刀具选择不合适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由于切割引起表面冷硬的原因

表面硬层很是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坯下料是光纤激光切割吧?切割的引线怎么没画好吧

很有可能的,下回要求供应商编程一定要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圆面热处理了,得用两把刀,一粗一精

关键是开粗,硬层去掉之后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个槽型,同型号住友刀片的话,你换个MU或者EM槽型的试试,涂层你可以再试试AC6030M,另外如果可以的 ...

刀尖圆弧是应该选择大一点的,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尖圆角选1.2-1,6的。磨损的刀具照片发一下看看。

1.2-1.6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刀具选择问题,刀片应该选择粗加工专用刀片

选择刚性好一点的开粗刀片比较适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刀尖圆弧是应该选择大一点的,可以借鉴一下

恩,在参数没问题的情况下,主要问题就是槽型和刀尖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在参数没问题的情况下,主要问题就是槽型和刀尖圆角。

可以找一些刀片来试试的

网友H:
这猛的一看,相似火焰切割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猛的一看,相似火焰切割出来的啊

就是有硬层了,不好车削啊

网友:
刀片没有图涂层,不耐磨,损耗快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表面硬层很是头疼

切深适当大一些,大于表面硬化层的深度;
测试硬度更高的硬质合金刀片,如果崩刃,适当降低进给;还可以测试金属陶瓷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切深适当大一些,大于表面硬化层的深度;
测试硬度更高的硬质合金刀片,如果崩刃,适当降低进给;还可以 ...

金属陶瓷刀片可以考虑试一下,就是不知道那么贵老板能同意不

网友:
速度设置太快了

网友J:
目测刀片槽型不对,粗加工适合选用带负倒棱或者刃口强度较高的槽型,图片中的刀片貌似锋利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测刀片槽型不对,粗加工适合选用带负倒棱或者刃口强度较高的槽型,图片中的刀片貌似锋利点了

刀具槽型的改善是后期需要处理的工作,可以买点样品做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