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矫正钢板

楼主(2021-12-06):
钢板是激光切割,尺寸长2350,宽90,厚50mm,材质Q235B。变形情况上鼓10mm,如图1。

由于工件在外协那边,工具只有氧气乙炔。第一次校正经验不足采取了大范围烘烤,温度约400°,结果反方向弯曲更严重了。

第二次校正第二件工件根据图2工艺,但只烘烤了一面,效果较好,由于时间比较紧张使用了凉水冷却,其中一端反向变形2mm。

第三次校正第三件工件,也是只烘烤一面,自然冷却,今天还在等待消息。

网友:
外协不是经验不足,是完全没有经验吧,这种变形矫正属于钢结构施工基本操作

网友(点评):
人家专门搞加工的,没有经验是正常的

网友:
确定是激光切割?这种压力机矫正就可以

网友(点评):
4楼这个回答,才是专业,内行!

网友(点评):
确实是激光切割,20000W的。压力机不太好找,一般都需要去隔壁城市

网友:
现在还有用火焰的?加热会改变钢板组织结构,力学性能。而且没法定量控制。用阿库矫平呀!

网友:
火焰加热矫正的效果,跟是否浇水没有关系,浇水就是冷却快一点。

那个50厚的,不要这么大面积的烤火,要间隔着一条一条的烤。

网友:
火焰矫正的基本原理:利用金属局部加热后产生的塑性变形抵消原有的变形.温度不能只有90度吧。

网友:
抖音号:93998440,老瓜,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液压整形,我们有壹仟贰佰吨的液压机整形,坐标无锡

网友:
我们一般性是金属液压机矫正到1-3mm以内,然后整板放在平板(我们自己有大型龙门磨)上,进行细微的火焰烘烤矫正,不过要到这一步也基本上都是模具板做到没有余量了才发现变形大了才会这样

网友(点评):
你们压机能校正长宽多少的板

网友(点评):
你好,我们可以矫正三米以内的板

网友(点评):
长宽都是3米?

网友(点评):
长度现在最长12米

网友:
学习了,这种工艺经验分享很难的的!

网友:
怎么能用凉水冷却呢?热切割后急速冷却是大忌吧,太破坏材料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