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系统的有限元受力分析

楼主(2021-12-06):
传动系统中,斜齿轮做驱动系统,通过连接件传递给直齿轮,直齿轮与齿条啮合,而齿条是安装于负载上的,传动关系就是斜齿轮-连接件-直齿轮-齿条-负载,如果到直齿轮与齿条传动这一层,是否需要把斜齿轮传递通过折算后的扭矩加给直齿轮上?还是把扭矩加到斜齿轮上就可以了?
另外问下,有没有传动系统方面的有限元书籍?特别是那种在一线做有限元分析的工程师们编写的,谢谢!

网友:
同轴扭矩什么特点来着,需要做什么换算吗,我手工计算也不做什么换算,直接按同轴扭矩的特点把扭矩加到你说的直齿轮即可。

网友:
这种有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