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标准螺距系列中,如M95×1.5-6g,中径公差怎么算

楼主(2021-12-06):
生产中遇到不在标准螺距系列中,如M95×1.5-6g,公差标准中螺距系列没有1.5这一档,请教一下,这样的中径公差怎么取?

网友:
百度去搜,螺纹中径公差计算是有固定计算公式的

网友A:
中径94.026 小径93.376  有公式的  我还是编辑了吧  你问公差怎么取??

楼主:
请教各位,螺纹中径公差计算的固定计算公式是什么?从哪里找到?百度上一直没有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径94.026 小径93.376  有公式的  我还是编辑了吧  你问公差怎么取??

是的,中径基本尺寸有公式可以算,但是6g公差,表上没有这一档,主要是查不到中径的公差

网友:
螺纹国家标准里面有公式。

网友:
这个查标准手册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