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肢关节固定支具调节角度的部件叫什么

楼主(2021-12-06):
请问外肢关节固定支具调节角度的部件叫什么,如图所示,这种是有可以直接买到的零件吗,还是需要找人加工制作。

网友A:
哈哈,这个是订做的!以前做过类似的。
以前做的材质好像是316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是订做的!以前做过类似的。
以前做的材质好像是316L的。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是订做的!以前做过类似的。
以前做的材质好像是316L的。

那请问这个部件有什么专门的名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部件有什么专门的名称吗

非标定制件,每家公司起名字不一样。

网友:
这个只要功能够了,名字差一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