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系统

楼主(2021-12-06):
咨询个问题,输送线制冷时 ,只需要往里面灌冷风就行了吗?要不要弄啥循环系统之类的  ,加热不是要补充空气,用风机循环吗?冷风不需要吗  弄个口,挂一些制冷机?

网友:
制冷,“热”的进去,“冷”的出来;                                                                                                    本来就不能封闭;
没有实际经验,
冷气往下走,热气往上走,那么在上面加几根烟囱如何?

网友:
参考冰箱的循环

网友(点评):
冰箱那个经过蒸发器 但是买工业冷风机 ,只有一根管啊 只有出冷风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输送线“制”冷,而是只要保证输送线有个低温环境是吧,这个低温要求恒定多少度、湿度多少,这个输送线所经过的空间是密闭的吗,如果这个空间大的话,里面还要根据空间大小放几个循环风机,可以避免出现有的区域温度过低,有的不够的情况,如果你这个输送线所在的空间小且密闭,那是需要出风口的,我没做过这种项目,只做过一个很小的烘干炉,我也是这么想想说的,看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大侠出来讲一下喽

网友:
看冷到什么程度?比环境温度低,就要制冷循环系统,冷凝器,蒸发器,压缩机,制冷剂等。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06 18:12看冷到什么程度?比环境温度低,就要制冷循环系统,冷凝器,蒸发器,压缩机,制冷剂等。
就是要学冰箱,还是学空调,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问题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06 18:12看冷到什么程度?比环境温度低,就要制冷循环系统,冷凝器,蒸发器,压缩机,制冷剂等。
200度,降到室温,长4米左右

网友:
把压力较低的蒸汽压缩成压力较高的蒸汽,使蒸汽的体积减小,压力升高。压缩机吸入从蒸发器出来的较低压力的工质蒸汽,使之压力升高后送入冷凝器,在冷凝器中冷凝成压力较高的液体,经节流阀节流后,成为压力较低的液体后,送入蒸发器,在蒸发器中吸热蒸发而成为压力较低的蒸汽,再送入压缩机的入口,从而完成制冷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度,降到室温,长4米左右

工程背景或技术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