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体尺寸这样标是否合适?

楼主(2021-12-06):
筒体厚80,小端卷制成型外直径2米,但是这个部位有焊接坡口,坡口加工后,
这个外径2米就是虚拟的了,这样出图有没有什么不妥?

网友A:
你这能看出什么来吗,既无直径的形状,又无直径的符号。
你贴出全貌来我们能抄袭咋的

网友:
起棱角的是圆锥体?

网友:
在下才疏学浅  属实是没看出来这是个圆锥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能看出什么来吗,既无直径的形状,又无直径的符号。
你贴出全貌来我们能抄袭咋的

不是怕抄袭,我这个是横剖面

网友:
合适。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想回答来着。

网友:
要标准清楚

网友:
如果对锥度有要求的话,应该要标出锥度;
标的方法根据零件工作要求来,可以在锥面的某个高度取个直径标出(一般是锥度加工的起终位置)。

网友:
可以这样标注

网友:
圆锥标注大端,小端直径和圆锥高度。小端倒角或者倒圆都没关系,你只要标注小端直径,也就是没有倒角或倒圆的直径就行。

楼主:
|hellodaniu发表于 12-06 16:11如果对锥度有要求的话,应该要标出锥度;

标的方法根据零件工作要求来,可以在锥面的某个高度取个直径标出(一般是锥度加工的起终位置)。
这个不是配合用的,
仅仅结构件而已,锥度没有那么精密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一般制造人员都理解,那个尺寸是倒角前的。

网友B:
引导线最后好放斜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06 22:41引导线最后好放斜

标肯定要标出具体位置,我主要想知道标加工前的卷制尺寸好还是坡口加工后的尺寸好?坡口相对成型尺寸来说,个人感觉还是卷制尺寸重要些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06 22:14这个没问题的,一般制造人员都理解,那个尺寸是倒角前的。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标卷制直径,方便工人,不然标坡口尺寸,工人还要推算卷制尺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导线最后好放斜

如果坡口是卷板之前在平板倒角,那么我这样标有没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