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标准件的销钉孔一端都做成长孔

楼主(2021-12-06):
以这个薄型气缸的孔为例,两个销钉孔中心是对称的,然后左边的销孔又做了0.5mm的长孔。

不能理解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做对称度的配合公差吗?但这样做另一件配合的零件对应的销孔位置度上又只允许有一边的偏差。

网友:
为了安装板的销钉孔尺寸偏差?

网友:
销钉孔的作用就是精确定位,我的理解是:两个孔在同一个平面就过定位了,再说了,气缸的安装也不是什么台高精度,

网友:
你肯定不知道自由度

楼主:
两端都做成长孔的话,那销钉孔就失去意义了,毕竟多了一个水平方向的自由度。
但一般加工的非标零件上的孔都是分中的,配合到标准件上,标准件只有一端做长孔有什么用

网友:
两个都做成圆的,只有一种情况能装上,那就是叠在一起加工。
一端做成长的,分开加工也能装上,不怕孔距偏差。

网友:
你这么问,就是没明白自由度和加工误差

网友A:
两个圆形孔定位是过定位,其中一个做成腰型孔主要是为了消除轴向的那个自由度过定位,因为那个圆一定定义了轴向了

网友B:
圆孔做定位使用的(定位基准), 腰形孔 只做旋转定位,允许水平方向有偏差,方便装配(机加工或位置公差造成的位置偏差).

这个属于装配工艺的问题,如果气缸把两个孔位都做成圆孔,一旦与客户设备安装孔(定位孔)发生位置偏差,装配困难,

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一方需要妥协进行二次加工调整;站在这方面考虑,双方有经验的工程师都位做出适配性的设计;

网友:
和圆销配菱形销一个道理,孔的大小位置有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圆形孔定位是过定位,其中一个做成腰型孔主要是为了消除轴向的那个自由度过定位,因为那个圆一定定义了 ...

哦哦哦,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过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孔做定位使用的(定位基准), 腰形孔 只做旋转定位,允许水平方向有偏差,方便装配(机加工或位置公差造成 ...

明白了,感谢大神解惑

网友:
圆孔相对应的安装板的基准孔,腰孔对应的板上孔可以方宽两孔之间的距离公差,降低加工难度

网友:
肯定读书时,没好好读

网友:
亲自动手干过装配就明白了。

网友:
长孔相当于菱形销。角向。

网友:
这个销钉孔是盲孔吧?那个0.5mm的长孔是排气孔吧。

网友:
其实就是一面两销的原理,气管怕你的零件做的精度不够,装不进去!

网友:
这不是很简单吗  四个圆孔你能百分百装得上  ?  很容易憋死的

网友:
估计上机械设计睡着了

网友:
自由度问题,过定位,除非销子间隙配合,形、位误差被孔吃掉。

网友:
装过两个圆形定位销的东西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纯理论设计,实际用处不大。这种设计大多是参考70年代的作品,现在加工精度高了,精度可以用机床保证。
我们给机床加工一个定位件,位置度要求0.02。加工后检测没有一件合格的,但是从来没有因为无法装配而返修的

网友:
你百度一下“一面两销”,你就会有一个答案的。

网友:
需要有一边为基准

网友:
建议重修机械设计第一章,你会这一句话,平面机构的每个构件在未连接运动副前都有三个自由度。即沿X,Y方向的平移和绕XY平面内轴线的转动。要想约束住这个构件,需要限制三个自由度,一个销钉可以约束两个自由度,2个销钉会约束住4个自由度。所以销钉如果两个都是圆的,就会出现过约束。

网友(2024-04-03):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应为一个面两个销控就过定位了,对加工要求也高,所以一个位置定位,一个角向定位

网友:
搜了一下,一面两销,百度回答的很详细: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c6a9a5e5ac7116a643eac23.html

网友:
产品定位是“三二一”的原则,两个圆销孔是过定位啦

网友:
自由度的概念理解了,疑惑自然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孔做定位使用的(定位基准), 腰形孔 只做旋转定位,允许水平方向有偏差,方便装配(机加工或位置公差造成 ...

对    圆孔应该是精准定位    腰孔应该就是旋转定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都做成长孔的话,那销钉孔就失去意义了,毕竟多了一个水平方向的自由度。
但一般加工的非标零件上的孔 ...

加工时两个销孔中心距会有偏差,机床是不能完全达到理论位置的,这样两个孔都用销子就容易放不进去,一个圆孔一个长孔可以定位产品,你还要注意长孔是有方向要求的,还有一面两销定位,一般也是一个圆销,一个菱形销,也是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