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补偿

楼主(2021-12-06):
除了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外,还有设备或数控系统什么借助了刀具补偿原理

网友:
这个太多了,激光、线切割、数控车床,
其实只要涉及到路径编制类的设备,或多或少都要用到。
生活中,比如农药喷洒无人机,自动播种机..........

楼主:
|一个小学生呀发表于 12-06 11:55这个太多了,激光、线切割、数控车床,

其实只要涉及到路径编制类的设备,或多或少都要用到。

生活中,比如农药喷洒无人机,自动播种机..........

谢谢啦。

网友:
对精度要求比较敏感的设备,都会借助到刀具补偿原理的

网友:
1、刀尖半径 补偿刀尖圆弧半径大小后,刀具会自动偏离零件轮廓半径距离。因此必须将刀尖圆弧半径尺寸输入系统的存储器中。一般粗加工取0.8mm,半精加工取0.4 mm, 精加工取0.2mm。
2、车刀形状和位置 车刀形状不同,决定刀尖圆弧所在的位置不同,执行刀具补偿时,刀具自动偏离零件轮廓的方向也就不同。因此也要把代表车刀形状和位置的参数输入到存储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