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的排出压力和转速有没有关系?电机的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21-12-06):
最近在研究齿轮泵,想照葫芦画瓢自己设计一个齿轮泵,只知道机器满油门工作耗油量为4L/h,电机的电压12V,齿轮泵排出压力需要维持在3bar,其他的参数不会算了,有没有大神指点指点小的。

网友A:
和转速无关,应该是与电机功率有关
根据耗油量算排量和电机转速,选型泵后 然后根据压力算电机功率 最后根据功率和转速 选电机

网友B:
齿轮泵每一转有固定排量,电机每分钟多少转,就是有多少排量;排量乘压力跟功率就相关了,那么功率就跟电机参数相关

网友:
应该找一个最基本的教材,里面有介绍齿轮泵的排量计算,根据楼上老哥的步骤算排量,反推齿宽、分度圆啊这些,然后然后我也不知道了,瞎说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走

网友:
油泵的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油泵的转速决定了油泵的排量(流量)。

网友:
先选泵再选电机。

网友C:
1.压力和转速没直接关系,压力实际值取决于负载,压力极限值取决于结构,泵转速与电机转速一致
2.排量固定的情况下,压力和转速的乘积与电机功率成正比,相关公式有的是,可以自己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泵每一转有固定排量,电机每分钟多少转,就是有多少排量;排量乘压力跟功率就相关了,那么功率就跟电机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转速无关,应该是与电机功率有关
根据耗油量算排量和电机转速,选型泵后 然后根据压力算电机功率 最后 ...

谢谢大佬,这下思路就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压力和转速没直接关系,压力实际值取决于负载,压力极限值取决于结构,泵转速与电机转速一致
2.排量固定 ...

好的,感谢大佬

网友(2022-02-23):
和转速没有关系

网友D(2022-04-06):
流量你确定是4L/h?
还是4L/min,
如果是4L/min,还能提供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量你确定是4L/h?
还是4L/min,
如果是4L/min,还能提供点建议。

这个4L/h是工作流量有负载的,压力需要稳定在3bar,空载的流量怎么也得2L/min

网友:
齿轮泵的压力取决于负载,其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取决于泵本身的结构,与转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L/h是工作流量有负载的,压力需要稳定在3bar,空载的流量怎么也得2L/min

没见过流量这么小的泵,4L/h,我们做过的是在压力3bar的时候,流量2L/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