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度的发热体,310S/2520是否会融化?

楼主(2021-12-06):
1. 背景描述,高温拉伸实验,加热到1400度,测试材料的拉伸情况,应该是在大力发展国家的材料薄弱环节。
2. 结构设计,300*300*88的炉体,分为两半对开,两侧及背面有水道循环。
那么问题来了,1400度高温,在有水道循环的情况下,使用的材料是2520,会被烤化吗?
图里的硅碳棒,直径16,中心到内表面14mm。

网友A:
真傻还是假傻,1400温度的话,310S就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傻还是假傻,1400温度的话,310S就融化了。

要是没有水道只有310S外壳,那肯定是会融化的。

但是公司之前的设备,都是304的,只是温度低些,也没有融化。这次的温度太高,并且距离表面太近。
所以好奇会不会融化,并且焊接变形很多,想试试304的话会不会融化,焊接厚变形会不会好点儿。

上表面水道厚度5mm,宽度25

网友:
2520的最高工作温度1200℃,连续工作温度是1150℃。想知道它是否能在1400℃融化,去查下2520的熔融温度。

网友:
里面要像炉子一样砌隔热砖了。

网友:
不要直接接触,隔热就好

网友:
用石墨材料吧  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换316L吧,耐热不锈钢。

网友C:
只要循环冷却水布置的好和不断,1400°下整体可以的,但是焊接处一般定期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316L吧,耐热不锈钢。

316L最高使用温度才4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循环冷却水布置的好和不断,1400°下整体可以的,但是焊接处一般定期会漏水。

已经漏了。

焊接完回来打压,发现十多个漏点。
2520不好焊接,弄不好焊点就会裂纹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316L最高使用温度才450

不能吧,您是不是理解错了,316的耐热一千多度的。常规不锈钢在高温下会发生断裂,316是不会的,我们专业采购了316的螺丝装在高温环境使用的

网友:
应该是会融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漏了。

焊接完回来打压,发现十多个漏点。

哪怕厂内保压成功,在现场环境下,1-2个月焊缝处一般都会漏一次,我们还没解决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