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图中这块板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21-12-06):
图中这块板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A:
就是304吧?

网友B:
要看用的地方吧

网友C:
从图片怎么能看出材质呢?尤其带花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怎么能看出材质呢?尤其带花纹的。

支持光看花纹,啥也看不出

网友:
我看这是塑料的,你爱信不信吧

网友D:
板锉和吸铁石可以了解一下,或许会帮助到你

网友:
我猜不锈钢、铝板。

网友E:
看着像是硅胶垫

网友:
铸钢吧。外面有镀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板锉和吸铁石可以了解一下,或许会帮助到你

你这么说的话,楼主可能会以为这是磁铁做的。。。

网友(点评):
话没说清楚,可能会引起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用的地方吧

作为链板输送机过渡板用的,摸着像是铝的,但是铝不耐磨

网友(点评):
也不要紧呀,看上面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说的话,楼主可能会以为这是磁铁做的。。。

,这点还是能分清的,作为过渡板用的,比较光滑。不是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304吧?

不是304,像是铝板,但是铝板不耐磨,表面比较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是硅胶垫

金属材质的,作为过渡板使用,表面比较光滑

网友:
应该是不锈钢板的。。

网友G:
不锈钢板冲压米粒型花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锈钢板冲压米粒型花纹

查了下,不锈钢冲压米粒型花纹板是用于防滑的,但是这里作为过渡使用,要摩擦力小才好。

网友:
唉不就是不锈钢花纹板,不锈钢防滑板么,淘宝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