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这种材料,直径2的铣刀能干多深

楼主(2021-12-06):
像304这种材料,直径2的铣刀能干多深。兼职的活,没太干过这种微小精密的光学器件

网友:
我们工厂的反馈是5*半径=5mm

网友(点评):
感谢,件太小,真把人难住了。

网友:
一般刀具厂家会把自己刀具的加工精度作为卖点,比如三倍径,五倍径等,这是常规的加工深度指标,如果是超深孔需要定制刀具或者加长杆,通过特殊手段或技术控制刀具末端跳动。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上那个说的差不多,也问了几个人,差不多就楼上那种样子。

网友:
要不就电打吧,最后修下孔,这样成本高

网友:
加工不熟,混威望吧

网友(点评):
一般干航空铝和不锈钢大件,没干过这种微小精密光学件。你要是认为也没办法。

网友:
你这问的啥问题?

网友:
光学器件不能有台阶刀纹,不能有毛刺,楼上5倍的半径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是的,和几个机加商都聊了下,大体就这个情况,主要件太小了,总体积10x10,6个面里面有5个面都要精铣方孔。不想有振刀纹,所以毕竟麻烦。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二十倍直径的深度也可以的,再深就难了。

网友:
铣刀刃长每一家的都不一样,Ø2的基本上都不超过5,不像钻头只受轴向力

网友:
像我,在CNC上最多干过20几个深,但是做出来会有点锥度,如果要求公差不高,如正负0.1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点评):
2丝差,10x10的体积上5个面精加工5个的方孔放镜子,图纸标注都不会了。

网友:
这种也可以考虑用电化学腐蚀加工

网友:
这个可以干一下试试么?304哎,会粘刀吧。

网友:
雍强钻,可以干到好深,/ P5 n: H* j$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