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瞬态动力学分析始终都无法收敛

楼主(2021-12-06):
我设置两个斜齿轮,主动与从动轮,为revolute to ground ,两个齿轮接触方式为frictionless
然后采用六面体划分网格,采用joint load ,主动轮设置joint 速度为600,从动轮设置扭矩为100
设置求解时间为85,20,250 substep,打开大变形开关,结果就是一堆错误,不收敛,我这个是照着教程做的,别人的都很容易实现成功,然而我的就是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十分不解
谢谢!

网友A:
没用摩擦?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摩擦?咋转?

用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教程在哪看的,可以告知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

workbench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把错误失信息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workbench

工资待遇怎么样

网友C:
不要轻易打开大变形,接触设置最下面有个接触区域和弱弹簧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轻易打开大变形,接触设置最下面有个接触区域和弱弹簧打开

接触区域在哪里?
现在是大变形关闭,弱弹簧打开了

网友:
这个是ANSYS来分析的吧?

网友D:
兄弟,你这个有限元分析存在太多问题了,从你的设定上看,你就是刚下载软件试试看的心态。起码在我刚开始系统接触有限元分析的菜鸟看来,你想完成这个模型的收敛还需如下改进:1.网格太粗糙了,就是你其他设定都OK,最后也收敛了,但是这样的网格所造成的误差会非常大(误差形象一点的描写:如果你有接触傅里叶方程的话,这的网格就像是傅里叶函数前2项的求解结果)如果这样的结果往往没参考意义。
2.设定的步长应该与你给定的转速相关的,如果你设定的速度太快,步长太少,这样也不会收敛的;
3.这种瞬态的问题,球面域是要设定的,而且这个值是与网格的大小相关的;(有摩擦设定)
4.不用打开大变形开个;
5.载荷条件设定有问题(我猜测你是一个齿轮是给定转速,一个齿轮是该扭矩,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齿轮一开始都会转动,这就错了)
6.文件不要用中午名,同时不能放置在中午路线下;现在的破解是存在缺陷的,
7.时间部设置有问题
8.可能还存在我没看出来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的模型收敛,真的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个有限元分析存在太多问题了,从你的设定上看,你就是刚下载软件试试看的心态。起码在我刚开始系 ...

兄弟英文用多了,中文出现好多错别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英文用多了,中文出现好多错别字

都看得懂就还行吧。人家一看就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看得懂就还行吧。人家一看就是专业的。

看得出那位兄弟确实挺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