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有个问题

楼主(2021-12-07):
有个朋友早上发来,简单的圆筒(直径273,厚2,长度300),展开后只有一长条,很窄的;明显不对劲,我打开也这样,我重新建立这样的模型展开也是这样,版本是2018SP5

网友A:
展开中有两个选项 一个模具,一个压弯,看有没有选错

网友(点评):
放样折弯才有那种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中有两个选项 一个模具,一个压弯,看有没有选错

没有看见你说的模具、压弯选项

网友A:
我记得以前做钣金的时候 这种圆是由两种工艺,一种是模具成型,一种是一刀一刀折弯,所以solidworks,中就有这两个选型,现在也记不得在哪里设置了

网友(点评):
放样折弯才有,所以你这记性不是一般的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做钣金的时候 这种圆是由两种工艺,一种是模具成型,一种是一刀一刀折弯,所以solidworks,中就 ...

你说的这个好像是放样折弯有,其他的没有这么多选项

网友B:
实验了一下完全没有问题呀,应该是版本升级后命令内容细化了,我的是2016 SP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看见你说的模具、压弯选项

版本高,选择的参数是不是更详细,我2016SP5完全没有选项直接展开

网友(点评):
放样折弯里 用放样做

网友(点评):
放样折弯的新选项2017才有,你2016上哪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高,选择的参数是不是更详细,我2016SP5完全没有选项直接展开

是的,2016展开是简单,2018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了一下完全没有问题呀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

网友(点评):
我就是2016SP5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高,选择的参数是不是更详细,我2016SP5完全没有选项直接展开

找到问题了,把这个改为k因子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把这个改为k因子就可以了

折弯系数的问题吗?除了K因子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系数的问题吗?除了K因子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不清楚,我也很少搞钣金,这是一个朋友的模型

网友C:
圆通也能展开嘛,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通也能展开嘛,学习了

这是最简单的钣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