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符号的疑问

楼主(2021-12-07):
如题,最近在看焊接方面的知识,以前只是有所了解,最近在看相关标准,出现一个疑惑,就是关于焊接符号的标注问题。  其他的都可以很容易的理解,但是对于符号尾部的标注存在一点疑惑,以前设计作图尾部一般标相同焊缝的数量,比如标个3,就是3处相同的焊缝,但是最近看标准,发现焊接方式也在后面标注,而且焊接方式也有数字代号,这样不会混淆么?比如12,代表埋弧焊,这样标注会不会被看成12处相同的焊缝?还有就是既标注多少处相同焊缝又规定焊接方法的该怎样标注?有没有大佬为我解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是机械手册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手册的说明。

这种也在手册上体现了啊

网友A:
这个是国家GB,按GB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国家GB,按GB即可。

这个规定的明白,多谢指点,大神能否告知一下国标号,我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规定的明白,多谢指点,大神能否告知一下国标号,我认真学习一下

GBT324-2008

网友B:
另外奉上GBT324-2008 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奉上GBT324-2008 PDF文件

多谢分享

网友C:
关于焊缝标注,一边学习,一边积累。干的多了,见得多了,就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焊缝标注,一边学习,一边积累。干的多了,见得多了,就记住了。

嗯机械这行最主要的还得多实践,从实践中积累经验,那样学的快,记得还深刻

网友(2022-02-25):
欠缺的知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