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橡胶圈断裂问题

楼主(2021-12-07):
1.我的竹件有进行切割,橡胶圈圈住此处

2.竹件内部需要插入一根磨砂石英管,在没有橡胶圈时会倒置脱落,需要橡胶圈一定的收缩性进行固定

3.将石英管旋转进去竹件时,橡胶圈会有断裂的风险

4.还有一个竹件外壳,在没有橡胶圈时也会倒置随意掉落,需要橡胶圈进行固定

问题就是需要改变材料或是改变位置另我的石英管可以进行固定又可拔出,什么解决方法好?

楼主:
有无社友能有办法进行解决

网友A:
螺纹,卡扣,间隙,甚至是插销。

你现在组装的顺序的先橡胶圈,再石英棒?
这个顺序是不是反过来比较好?
橡胶圈换个材质试过没?

网友B:
竹制的那个工件毛刺很难控制吧。来回插两次这么细的硅胶圈满身伤了

网友C:
使用硅胶等弹性大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卡扣,间隙,甚至是插销。

你现在组装的顺序的先橡胶圈,再石英棒?

组装顺序是先橡胶圈再石英棒,但是客户里面需要放东西,所以组装之后还会进行插拔,插拔次数多了,就会出现橡胶圈断裂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竹制的那个工件毛刺很难控制吧。来回插两次这么细的硅胶圈满身伤了

是很难控制,所以有没有其他材料,有橡胶圈这样的性能,但是不会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硅胶等弹性大的材质

硅胶在插拔次数多了也会有断裂的情况,因为我竹件内径和石英管外径其实就差个单边0.2mm左右

网友D:
打一圈孔,然后塞进去一些聚氨酯、硅胶一类的颗粒。形成N个凸起。里外都凸起一点。

网友E:
估计你的材料有问题。用普通的丁腈橡胶O型圈寿命几千次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一圈孔,然后塞进去一些聚氨酯、硅胶一类的颗粒。形成N个凸起。里外都凸起一点。

请问是在哪里打一圈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哪里打一圈孔?
现在密封圈的位置不要开槽,直接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密封圈的位置不要开槽,直接打孔。

好的,多谢建议

网友:
看你的题意,也需要用橡胶圈增加壁面摩擦,固定竹件外壳,增大橡胶圈线径。

网友F:
楼主见过环形的弹簧没有?简单描述就是像电炉的炉丝,尾部收小,可以拧入头部(像拧螺丝一样),形成一个环状的,有弹性的弹簧。大多数骨架油封的唇口处,都会有那么一个环形弹簧。那么这东西,是钢丝做的,比橡胶,硅胶都耐操,我觉得比较适合你这种使用场景。

网友G:
竹件粗糙度太差。

网友H:
石英管插进去的那一头经过火焰抛光处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见过环形的弹簧没有?简单描述就是像电炉的炉丝,尾部收小,可以拧入头部(像拧螺丝一样),形成一个环 ...

有想过,不过需要在直径13mm左右的竹件加装这个的话,不大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石英管插进去的那一头经过火焰抛光处理没有?

有火抛光的,橡胶圈断裂的原因是插拔石英管的时候网纵向撕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竹件粗糙度太差。

竹件的话,我们的供应商表示批量只能做成这样的光滑度,竹件公差也不好控制

网友:
这种要用有圆形的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的材料有问题。用普通的丁腈橡胶O型圈寿命几千次没问题的

支持  换材质  试试    最快  的办法  还什么都不用做改动

网友:
橡胶圈的材料,直径能否改变一下?

网友:
喉箍这种结构考虑吗

网友(2022-11-01):
材料的硬度低于80A就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