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这种螺旋并相连的管怎么画(SW)

楼主(2021-12-07):
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请大师给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如果是示意的话你可以用两个弹簧拼成一个

网友(点评):
不行哦,螺旋线最后是弧形,加直线很生硬,这个上面是圆弧与直线相切的关系

网友(点评):
样条曲线可以光滑连接哟。。。。。。。

网友:
SW中用扫描特征

网友:
三维扫描逆推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过渡还是有点生硬

网友(点评):
怎么传不上图?

网友(点评):
硬盘路径传图可还行

网友:
用creo里面扫描-混合扫描

网友:
画一边,另一边镜像。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能不能发个图档给看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楼上的那种好像对,我两根直管要刚好在螺旋基圆的圆心相应位置

网友(点评):
有心了,感谢,我试试

网友:
这用UG比较方便,先变径曲线,再插入管道就能生成了!

网友(点评):
NX已经好些年没用忘的差不多了,而且用NX的时候也没尝试过画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