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液压动密封 ?

楼主(2021-12-07):
底座和3号件使用3个O型圈密封,使用情况是液压力2-3MPa,3号件上油管是固定不动的,其它的随底座和机床工作台转盘一起转动。最大转速400转/分。
存在的问题:

使用过程中出现拉缸现象。分析有两个原因:

1、铁屑从缸下旋转端面进入,缸卡死,解决此问题方法,在缸下旋转端面处增加一防尘圈,挡住铁屑

2、用O型圈进行动密封存在设计问题。

想请教下这种情况下使用何种密封圈和防尘圈,3号件和底座间隙如何取呢?这种工况下需要使用支撑环吗?

网友:
等大佬回答,插个眼

网友A:
你这个需要一个液压旋转接头,改一下结构吧!你这种结构肯定会泄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需要一个液压旋转接头,改一下结构吧!你这种结构肯定会泄漏的

加不了旋转接头!

网友(点评):
你这滚齿机有日子没动了。

网友B:
这个图中哪些件是旋转的?哪些是固定不动的?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C:
类似的结构我喜欢从轴心走油

网友:
我看空间够上下都加防尘吧,别用O圈了,改改槽深都换成回转密封。

网友D:
看着像滚齿机,转速不高的话用格莱圈就可以的,有空间就加防尘密封圈,有胜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中哪些件是旋转的?哪些是固定不动的?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上油管子那一层是固定不转动的!其余是一整体随工作台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结构我喜欢从轴心走油

机床结构决定了,无法从轴心走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滚齿机,转速不高的话用格莱圈就可以的,有空间就加防尘密封圈,有胜与无?

对的,普通老式滚齿机,只能从侧边走油!

网友:
设备旧了,间隙大了,负荷减小使用。

网友:
结构不熟悉。活塞处只有密封圈?能不能加两个导向环,个人感觉油缸行走完全是硬摩擦吧。

网友:
参考一下 走液压滑环结构吧

网友:
后续维修维护也是需要考虑的,否则到时修不了就尴尬了!

网友D:
400转/分,格莱圈扛不住的。我看你的空间可以设计装旋转接头结构的。你去找最小的旋转接头。

网友:
旋转格莱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转/分,格莱圈扛不住的。我看你的空间可以设计装旋转接头结构的。你去找最小的旋转接头。

找点这方面的结构图来看看!

网友:
支撑环要的。动密封可以缓冲其他高压密封件。格莱圈或者旋转油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点这方面的结构图来看看!

卖密封的过来瞧瞧,格莱圈工作压力<400bar ,速度4m/s ,温度不超过100°

网友:
等高手来

网友:
活塞用O型圈存在问题,受力面积小了,压力高了容易产生挤出破坏。附图是液压缸的活塞。

网友:
动密封用高转速高温高压的

网友:
动密封格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