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要求的问题

楼主(2021-12-07):
在图纸中标注热处理后的硬度的时候布氏硬度和洛氏硬度在选择上有什么说法吗?优先选哪个还是两个都可以?有没有大神能够明确的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说法吧,
硬度不管邵氏还是布氏都一样吧,只不过数值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说法吧,
硬度不管邵氏还是布氏都一样吧,只不过数值不一样吧,

不太懂这个有没有什么行业内的规定,合计问问大佬们,免得以后闹出什么笑话

网友:
看公司用哪种硬度计就标哪种

网友B:
机加工件 常用 洛氏硬度 ,原材料 布氏硬度,表面处理 维氏硬度,  塑料 邵氏硬度 。有这个说来 ,虽然都可以换算 ,但还不一样的

网友:
能热处理的基本可以确定是金属件
布氏、洛氏、维氏都可以检测金属件的硬度
布氏检测相对较软的材料,如铝、铜
洛氏和维氏一般是检测热处理后的钢件,硬层较薄的(0.2以下)建议用维氏,洛氏可能打穿硬层

网友:
一般洛氏硬度比较高的时候用。

网友:
最常用的,调质hbw,淬火hr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加工件 常用 洛氏硬度 ,原材料 布氏硬度,表面处理 维氏硬度,  塑料 邵氏硬度 。有这个说来 ,虽然都 ...

我们也是这么处理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行成默认的习惯了。

网友:
測量方法不一樣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硬度换算的对照表,各种硬度之间对应换算关系。硬度和机械强度有一定的线性对应关系,机械强度测量会具体一些。

网友:
检测标注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