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类似于海上钻探平台的螺栓是怎么防锈的?

楼主(2021-12-07):
这种强腐蚀环境的螺栓  如何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防锈啊 大佬们有懂的吗

网友A:
船舶行业螺栓一般也是就是镀锌,特殊位置会用不锈钢,讲究点的可能会用达克罗,船上应对生锈的办法就是补漆,专门设有油漆间,船员在海上闲的没事看到哪里油漆掉了生锈了就打打磨刷刷油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舶行业螺栓一般也是就是镀锌,特殊位置会用不锈钢,讲究点的可能会用达克罗,船上应对生锈的办法就是补漆 ...

听君一席话。。。

网友:
设备上常用316螺丝,不过就是贵些,不算高强度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舶行业螺栓一般也是就是镀锌,特殊位置会用不锈钢,讲究点的可能会用达克罗,船上应对生锈的办法就是补漆 ...

谢谢了  不会涂那些防锈的螺栓紧固剂之类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会涂那些防锈的螺栓紧固剂之类的是吗

我接触过的都不会做这么细致的工作,一般就是镀锌,有的外面会涂干油

网友:
海上钻井平台周边什么最多,海水最多,海水中的氯离子含量很高,虽然高牌号的奥氏体不锈钢对高浓度氯离子有一定耐性,但也确实没什么好处。氯离子对奥氏体不锈钢的腐蚀主要以点蚀和晶间腐蚀为主,从外观看,就是不锈钢表面发黑,没有光泽,用放大镜看的话,可以看到黑色的微小凹坑。

网友:
喷铝、喷漆、牺牲阳极、特殊部位用316L的不锈钢。。海工行业总的就这几种常规方法

网友:
发黑,喷漆。

网友:
耐腐蚀材料配合船舶专用漆,这个问题以前咨询过进口油漆厂的技术

网友:
喷涂特氟龙,做盐雾试验;还有一种是喷涂船壳漆。

网友:
应该跟造船厂的工艺类似,我觉得

网友:
不考虑成本 海面上的用316L,海面下的用双相钢。嫌贵就涂层跟刷漆

网友:
我们单位做过海上风电,用的紧固件都是达克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