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直纹曲面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1-12-07):
各位软件大神,请教solidworks曲面的问题,如图所示

我要画个漏斗,下面的想要直纹曲面去画,我本打算向里收,但是却向外括,而且solidworks的度数不能是负数,如何调整成向里收的,想红线那样?万分感谢,到底是哪里不对?

网友:
你不就是想要锥角吗

楼主:
这个我知道,那我问一下,你的这个下面可以向外扩吗?直纹曲面是不是只能单向的,要不向里收,要不向外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那我问一下,你的这个下面可以向外扩吗?直纹曲面是不是只能单向的,要不向里收,要不向外扩 ...

不懂你认为的难点在哪里,这种算是最基础的命令了吧,虽然不常用,但多试试总会有办法的。多看帮助,SW的帮助很有用,虽然翻译水平是外行,但毕竟是翻译过的,但看的人真心不多。

网友:
这种操作还算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认为的难点在哪里,这种算是最基础的命令了吧,虽然不常用,但多试试总会有办法的。多看帮助,SW的 ...

高手!我要的就是你做的这个效果,你是怎么操作实现由缩到扩的吗?能详细说一下吗。我看了帮助没有相关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我要的就是你做的这个效果,你是怎么操作实现由缩到扩的吗?能详细说一下吗。我看了帮助没有相关介 ...

楼主:
感谢,懂了!,最近在搞曲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