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元素含量对焊接的质量的影响

楼主(2021-12-07):
各位,请问有知道ZG200-400中Mn元素较高,0.96%,会不会对焊接的质量有影响啊?

相同的零件,测量出Mn含量0.67%,焊接质量比较好。
焊接0.96%的铸钢件,就会有很多夹杂,请问是啥原因啊???

网友:
不高吧?一般钢材中都有Mn,少量锰为基本元素。看看相关资料吧。

网友:
夹渣这种和这个含量的Mn没有关系,Q345的Mn含量更高,焊接性能也很好,夹渣多一般是焊接工艺有问题,采用的是不是二保焊,保护气体的流速有没有匹配好,或者有没有焊接时有其他风源吹走保护气,还有焊接师傅是不是同一人,焊接有没有做焊接评定

网友:
比如AL3003,就是AL+Mn合金,更利于焊接

网友A:
这个多半是有影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半是有影响的啊

请问怎么判断是Mn的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