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这样的结构

楼主(2021-12-07):
一个圆柱孔套在一个轴上,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轴的大小不变,孔大了套不进去,孔小了可以套进去。(大小差异在2-5mm内)

想在轴上花点功夫,暂时没想出比较好的结构
(想到有一种利用外部气压源和弹簧结合控制一个辅助机构可以达到使用效果,但外接气路就复杂了点)

网友A:
孔大了套不进去,是什么意思?孔大了是套不住还是套不进去?

网友B:
轴后设置带斜度的弹性挡块,孔小可推着挡块端面将挡块压进去,孔大了推在斜面上自锁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大了套不进去,是什么意思?孔大了是套不住还是套不进去?

就套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后设置带斜度的弹性挡块,孔小可推着挡块端面将挡块压进去,孔大了推在斜面上自锁推不动?

有点这个意思,我试试看能不能画出来,貌似自锁住了不好恢复

网友C:
气胀轴,磁粉离合器,考虑一下

网友D:
孔大套不进,孔小能套进。。。。。这矛盾得简直不要太矛盾了。

网友E:
我的阅读理解出现障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胀轴,磁粉离合器,考虑一下

谢谢,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大套不进,孔小能套进。。。。。这矛盾得简直不要太矛盾了。

现实就是这么的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阅读理解出现障碍了?

没有,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了解一下

这种是卷料送料机构,上料时候缩进去,上料完成撑开增大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阅读理解出现障碍了?

我的阅读能力也不太好

网友:
无轴上料?

网友:
参考无心磨床的送料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