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额定功率要标注公差范围?

楼主(2021-12-08):
最近跟一国企单位的技术沟通一项目技术细节,项目里涉及的设备额定功率参数一栏,对方要我们将额定功率参数标注成数值加减公差范围的形式。

对此,我们提出异议,额定功率就是设备在额定工况下的数值,是这一设计点的功率数值,拒绝按他们的要求修改。

客户的这一要求是否对?现在也找不到他们提出这一要求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你还没到公司还在路上挤公交中?

网友:
是不是客户考虑供电的问题,反正客户是对的,尽量满足。

网友:
机械设备的额定功率就是最大输出功率。一般生产厂家出厂时标定的额定功率一般会下浮实际最大输出功率的10%~15%,以保证设备的冗余和突发状况时设备的安全。用户会根据额定功率来使用设备,一般情况来说是75%~90%功率,以保证设备长期稳定使用。但也保不齐有些用户会为效益而拉满功率,甚至超负荷运转。既然客户要求,你们可以给一个上限值,比如+5%。

网友A:
客户是不是想知道设备的峰值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是不是想知道设备的峰值功率

不是。

网友:
第一次听到额定功率需要标注公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