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链条怎么设计

楼主(2021-12-08):
最近公司让设计小麦刮板输送机,新手小白,国外客户只给了链条速度0.6m/s,然后小麦入口到出口长13, ,料层高度0.24m,一小时输送60吨小麦,电机什么的都没给要自己选,感觉无从下手,谁告诉下怎么算呢,另外链轮是不是要选奇数还要互质,

网友A:
1.链条A系列是美国那边用,B系列咱们这边用的多;比如08A,08B;
2.链条节距p=连接号*25.4/16,比如08B,节距=8*25.4/16=12.7,
3.链条选奇数,这样过度会平滑,偶数齿的连接板磨损会更大,会哐当哐当的(对比奇数齿和偶数齿的连接板)
4.链条链轮节距要一样;
暂时想到这四点;

网友(点评):
滚子链是传动的,而刮板输送机的链条是联接刮板的

网友(点评):
锤子的,光看到链条了,没看到是刮板链;锤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链条A系列是美国那边用,B系列咱们这边用的多;比如08A,08B;
2.链条节距p=连接号*25.4/16,比如08B, ...

楼主链条型号说的不对,B是欧洲的。国内也是A的多,我们就是搞链条的

网友(点评):
你搞链条的不知道刮板的链条不是指传动链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链条型号说的不对,B是欧洲的。国内也是A的多,我们就是搞链条的

哈哈

网友C:
通常刮板速送机链条和A,B都不挨着,是另一种链条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刮板速送机链条和A,B都不挨着,是另一种链条形式。

刮板机都是大节距的输送链

网友(点评):
难得有明白人

网友:
今日制造的有 链轮的插件的   ,你要确认你的已知量  负载 速度 输送彩度 ,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都说是刮板连接的链条,什么插件都做不了,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到底是用A还是B,,,,,,,,,,,

网友(点评):
这是其中圆环链的形式,还是运输滚子链和其他形式的,设计之前可以先检索一下对应的资料,和客户确认。

网友D:
这种都有国标抄的,输送机大全里面 各种输送机结构  计算公式  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有国标抄的,输送机大全里面 各种输送机结构  计算公式  啥都有

哪里能看到呢有链接吗

网友:
刮板链也是滚子链变化,又不是圆环。不过是节距附板变化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能看到呢有链接吗

网上自己找这本书

网友:
刮板的链条是圆环链吧,以前在煤矿工作,是圆环链条,链条给了,按照链条摩擦和倾角以及小麦重量算电机

网友:
这种有标准机的,最好是别人家公司去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有国标抄的,输送机大全里面 各种输送机结构  计算公式  啥都有

这是什么手册?有分享么?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以前搞过类似的,用什么双节距输送滚子链而且还要带附件,有L型,有很多形状,附件上就可以锁你的刮板了。链轮设计你找加工链条的厂家给定节距、齿数,外形图纸,就一并给你配了。齿形不用你管。或者你也参考一些软件,比如SW上有一些链接的设计功能,迈迪也有,好像没有输送链。
再或者你去查东华链条,有电子样本,链条种类不要太多,只怕你要眼花缭乱不知道怎么选了。小客户人家好像看不上。不过你可以参考,里面数据很全。
最后,给你看一张图吧,以前我拍的,纸质样本已经找不到了,以前搞过板链输送机,用的都是这种链条。动力部分配个SEW或者星光的减速电机(K系列锥齿轮、S系列蜗轮蜗杆传动)加个变频器调速。

网友:
知道长度和高度,可以知道输送线做多长了,倾斜多少度,驱动负载可以算一部分了。摩擦力不好给,自己查吧,安全系数放大点,这样能算克服摩擦力的负载。这样就有个大概得牵引力了。然后你就去查对应链条能承受的拉力(留够余量),就能选出链条的型号了。已知链条长度,含链板的重量就能算个大概,再更新复核一遍拉力。进而你可以计算总功率了。
知道一小时的输送量,知道链速,就可以得出送料的单位截面积了,然后你看情况设计合适的链板宽度和深度。
再就是确定链轮齿数,先根据你的结构限制,粗定一个。知道驱动轮节圆半径知道线速度,就能算出驱动扭矩,和减速器输出转速了。然后你就去翻减速电机的样本。功率可以溢出。扭矩一定要够(第一次做留个2倍以上吧),转速要留余量(最终装机了万一不够倒是可以超频20%吧好像)。最后你就根据是能选的合适的减速电机的参数和你的机构空间,去平衡计算你需要做多大的链轮。中间的计算过程,建议用EXCEL,方便修改参数。
最后验证你选的减速电机是否合适,一看尺寸,3D里看大小是否协调,一看大的离谱或者小得离谱肯定就算错了。找一些相关的视频声音打开,参考看看感受一下。二看实际运行时电机的电流大小,对比额定电流。你就知道你是选大了还是选小了。

网友:
小麦堆的密度按700Kg/立方米  ,一小时60吨=60000Kg/小时,换算17Kg/秒
假设每段输送带的节距长度是L,宽度是W,已知高度=0.24m  ;
每段节距所装载的小麦重量=700kg*L*W*0.24=168*L*W
每秒行进0.6m  ,也就是每秒运载量是0.6*168*L*W=101*L*W
忽略中途脱漏的话,需要满足101*L*W>17,W推算出输送带节距的长宽比L*W>0.17
链板传送带每段节距可根据计算条件取值,比如预设L=0.5mm,W=0.4mm;

知道了v=0.6m/s  ,再算出传送带节距满载重量,再选好传送带长度,就知道总重量M

知道了M,就知道了阻力F ,然后根据功率=FV  ,选电机,然后根据电机转速选减速比.........剩下的应该都会吧

比如有坡度,自己考虑进去就行了,做设计的,这是基础吧,以前面试时都会进行笔试验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