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清单细节问题

楼主(2021-12-08):
1.明细表中全国清单顺序调好后,感觉模型中的切割清单有点乱,于是鼠标拖放模型中的切割清单顺序,回到明细表,发现刚才调好的的顺序现在错乱了,能不能让明细表排序不随着模型中的切割清单的顺序变化?

2.全国清单中的实体,材料属性能不能自动关联到文件的材料?
现在每次都是手工指定实体材料属性,默认全国清单中的实体的材料属性是空的;

网友:
这个切割清单实际应用的效果如何呢?感觉我们这很少用到

网友A:
1.右键明细表排序;别手痒乱调。。。
2.全国啥意思?不明白。反正现在多实体零件可以在零件级和实体一级定义材质,如果明细表不显示,八成是切割清单属性和明细表属性不一致造成的(比如一个叫材质,另一个叫materi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右键明细表排序;别手痒乱调。。。
2.全国啥意思?不明白。反正现在多实体零件可以在零件级和实体一级定 ...

全国打错字了,是切割
1.前面已经手工调好了顺序;
2.想让实体默认的属性列表也有后期添加的那些属性,能不能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国打错字了,是切割
1.前面已经手工调好了顺序;
2.想让实体默认的属性列表也有后期添加的那些属性, ...

能啊,在编辑切割清单那个文本框里,添加保存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啊,在编辑切割清单那个文本框里,添加保存就是了

我想每个新建的文件,全国清单里面的实体默认都有自己想要的属性,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每个新建的文件,全国清单里面的实体默认都有自己想要的属性,怎么做?

这个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研究过

手工更改效率太低了,目前焊件属性是随切割清单的;
而实体属性每次都要手工指定,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工更改效率太低了,目前焊件属性是随切割清单的;
而实体属性每次都要手工指定,太慢了

感觉这是软件缺失的一环。零部件有模板,但是切割清单没有。
或许做个宏命令可以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是软件缺失的一环。零部件有模板,但是切割清单没有。
或许做个宏命令可以补上。

切割清单有模板,但是那个模板只能关联到焊件(型材),实体好像关联不了的;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割清单有模板,但是那个模板只能关联到焊件(型材),实体好像关联不了的;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搞定
 ...

我的意思是零件内部的(多实体)切割清单属性没有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零件内部的(多实体)切割清单属性没有模板。。。

对的,如果能修改这个模板就好了,目前每次都是手工修改效率太低

网友B:
这是用装配模块下,自己导出来的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装配模块下,自己导出来的模型吗?

可以导出切割清单变成装配图的

网友:
我的办法是自己添加“DESCRIPTION”属性,便于下料即可。异型的实体您还是要出实体零件图下料的!

网友:
自己添加“DESCRIPTION”链接属性,效果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