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塑料加工方法的问题

楼主(2021-12-08):
这个问题比较蛋疼,说也简单也简单,就是塑料件的浇口去除方法。材料是PE,物料是个圆柱形的,最大的直径700mm的样子,圆柱面上有个很大的冒口。
1.模具已经有了,所以不可能改模具内去冒口。
2.浇口比较大,直径大概40mm,长度大约200mm。
3.超声波?好像这么大断面估计不行。激光?铣刀?切割片?
塑料模具这方面接触的少,有没有大佬用过的,那种方法比较好?
我的打算是做个小型的自动化设备,结构很简单,只是选用哪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A:
你至少要给个图大家看看,还要几个照片,材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要给个图大家看看,还要几个照片,材质呀。

失误失误,我编辑一下!

网友:
有时工艺不宜过于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