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设置了接触,零件仍然可以穿透

楼主(2021-12-08):
我做了一个零件,并在装配体中固定,在其上方又加入一个零件,设置了两个零件的接触和重力,但仿真时,上方的零件还是会穿透下方的零件。奇怪的是,我在这个装配体中另外增加了一个零件并固定,同样设置与上方零件的接触,仿真时,上方的零件却可以停留在这个新增的零件上,但仍然穿透了原来的那个固定了的零件。

网友:
简化法分析,先别用装配体分析,单个零件与单个零件分析,没问题之后再增加零件。

楼主:
好吧,这个问题困扰我多天,今天才发帖求助。下午又进行多次试验,比较异同,终于找到原因,供大家参考。
那个始终被穿透的零件因为截面复杂,不能使用扫描建立,我后来是用曲面扫描建立的,结果做出来的零件始终被穿透。我下午修改了截面草图,使得可以使用扫描建立零件,做出来的零件在加上接触以后,就不会如同以前一样被穿透了。

网友A:
这个接触面要设备接触的,不然模型就穿透了

网友(2025-06-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触面要设备接触的,不然模型就穿透了

你说的设备接触是不是接触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这个问题困扰我多天,今天才发帖求助。下午又进行多次试验,比较异同,终于找到原因,供大家参考。
...

我的拉伸出来的齿状面,还是穿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