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轴承钢调质后,脆断

楼主(2021-12-08):
GCr15轴承钢淬火、回火后,脆断,硬度HRC60

网友:
高频?尺寸太小了,淬火深度太大。

楼主:
不是高频,已经淬透,应该是硬度太高,导致韧性变差。

网友:
硬度太高。。。。。轴承钢

网友:
淬火淬断了?不是材料问题就是你热处理工艺有问题。
GCr15这个硬度刚好,看你直径也不大。

网友:
应该是外硬里韧 这种轴承钢 重新找热处理工艺路线

网友:
这个位置断了,要看一下金相了

网友:
磨削裂纹也要重点排查。

网友:
显微镜看下断口有无浅表层裂纹源,酸洗检测有无烧伤,最后看下金相组织。

网友A:
1这个工艺不能算调质,只能是淬火加低温回火,
2,这个形状轴,如果需要硬度和韧性相结合,那就是你的选材失误或者工艺失误,如果必须用这个材料,建议调质硬度HRC35左右,然后感应淬火。耐磨性能高,韧性也会很高,不容易断,
3,利用中碳合金钢进行有心淬回火,也能达到你的要求。如果需要非常高的耐磨性能,建议表面化学处理。

网友:
这是用了多少断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个工艺不能算调质,只能是淬火加低温回火,
2,这个形状轴,如果需要硬度和韧性相结合,那就是你的选材 ...

老马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马厉害。

老师,厉害不厉害放一边,这类活儿我1993年就做过了,不解释反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厉害不厉害放一边,这类活儿我1993年就做过了,不解释反驳

老法师了。

网友(2023-03-22):
先调质,后表面高频淬火 精磨 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