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不懂就问:一个圆柱凸轮的问题

楼主(2021-12-08):
用SW的包覆命令画凸轮槽,画好后槽的截面的梯形的,尺寸由大及小,从外圆往里缩(图中阴影所示),我要截面是矩形的,各位大佬,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A:
扫描切除

网友:
新人搞搞气缸好来,研究啥圆柱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切除

多谢二楼回复。扫描切除的话有一部分深度不是一样的,又是梯形状了。不知我有没有弄错。

网友(点评):
难道切除扫描上选项只有这一种吗

网友B:
包覆建这种凹槽凸轮就是你说的形状,呈放射状挖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覆建这种凹槽凸轮就是你说的形状,呈放射状挖槽

包覆不行的话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包覆不行的话有什么方法呢?

这个形状不知是否符合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形状不知是否符合你想要的。

这个好像不太行。凹槽是沿着圆柱面旋过去的吗?
我想的效果是下面两张图所示,只不过它们的凹槽是一周圈的,在网上查了,也相关做法。我要的凹槽不用一圈,半圈就行,还没用网上说的方法去做,之前在研究用包覆来做,研究不出。

网友D:
三种方法:
1.使用凸轮曲线EXCEL生成曲线,自己去solid works使用包覆命令生成(这个EXCEL不好找)
2.使用插件迈迪等生成,本质和第一个一样
3.用CAM软件生成(比较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种方法:
1.使用凸轮曲线EXCEL生成曲线,自己去solid works使用包覆命令生成(这个EXCEL不好找)
2.使 ...

对了,就是这种效果。看来solidworks有难度啊

网友:
这个用扫略的功能也能造型出来的。。

网友(2022-01-20):
用插件吧

网友:
包覆是不太好,楼主可以使用弯曲命令

网友(点评):
弯曲好像效果也是一样的,槽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