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线5056表面缺陷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

楼主(2021-12-08):
渔具上面的抛线,表面要求比较高,但是目前的供应商买回来的铝线表面总是比较花,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

网友A:
材质问题,可以试一下不同厂家批次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问题,可以试一下不同厂家批次的型号;

已经试了五家供应商了,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B:
处理不了,痕迹是线材在出料的时候划的,就是需要一点划痕没有的线材就得问问厂家能不能特定一批了

网友:
用喷砂氧化呗,把表面打打毛

网友C:
表面处理没有做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处理没有做好呀

拉丝厂那边可以做到完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不了,痕迹是线材在出料的时候划的,就是需要一点划痕没有的线材就得问问厂家能不能特定一批了

每一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已经是提前说要没有这种伤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一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已经是提前说要没有这种伤痕

处理不了的话,可以建议找个厂家增加一层阳极氧化看看能不能盖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不了的话,可以建议找个厂家增加一层阳极氧化看看能不能盖过去

已经去掉很多了,还是有,图片上这个已经去了7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