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流量计算问题

楼主(2021-12-08):
诸位前辈,     最近遇到一个真空吸盘流量计算的问题想请教下,一个真空腔连接3个φ20的真空吸盘,在三个吸盘均处于未吸取产品的情况下,要让真空腔保持-30KPa的真空压力,我需要一个多大流量的真空泵。
                     承蒙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的选择标准如上所述。
来源:SMC官网——真空吸盘——其他资料——扩展品/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选择标准如上所述。
来源:SMC官网——真空吸盘——其他资料——扩展品/选型

感谢,只是我现在想求得就是QL(完全泄露时的流量)。已知小孔直径(3mm)内外压差0.03Mpa,求流量

网友(点评):
都给你公式了,看不懂?还是不会算?

网友(点评):
流量公式,这个任何一本液压气动书上都有的,去扒扒书

网友(点评):
楼下两位难道不懂送佛送到西,喂饭喂到嘴的道理吗(手动狗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只是我现在想求得就是QL(完全泄露时的流量)。已知小孔直径(3mm)内外压差0.03Mpa,求流量

网友:
计算出工作流量后还要考虑设计裕量,系统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
楼主提到的问题是泄露工况下对应的泄漏量,参考:

评估真空腔容积、管道尺寸、吸盘容积,再根据-30Kpa真空度下的发生器流量对应参数表格即可得出推荐型号。参考PIAB泄露工况数据表格:

网友:
楼上正解!